显卡各种参数求解

楼主(2011-09-14):
本人学习硬件维修 很少懂软件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帮助

wangfuwei -2 严禁灌水

网友:
那位好心的大哥帮帮忙

网友:
目前遇见一类显卡  是盈通7300和8600 就是 去掉一个管不短路  上去就短路  管事号的  电压芯片也 换了 谢了都没好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