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复位。

楼主(2011-09-14):
我有一主板(不知品牌)插上主板检测卡,只上CPU,其他都没安装,短接开机键,CPU风扇能正常运转,但主板检测卡一直在00-C1之间跳变,而且,检测卡上的复位灯一直闪亮,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啥故障。

网友:
碰到过一例,是单桥的主板,桥虚焊了。

你用力压住桥看看

网友:
BIOS 先刷试试

网友:
没换内存 试一试吗??

网友:
是AMD的板吗     分别换下内存跟换CPU试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如果有的话就刷一下bios

网友:
先确定你的复位键 不是陷进去的 然后再排出内存 CPU

网友:
请教一下,复位电路,跟I/O有关系不?不停复位的主板,会不会上I/O损坏?

网友:
你测试完各个地方的电压了嘛?供电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2014-10-06):
二楼,你有多帅你知道吗?我的和你一样,单桥,看了你的回复,我用力按了桥,C1啊,走码了,我没上内存,你现在知道你有多帅了吧.....哈哈哈

网友:
开始我把IO也换了,没文化,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