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LED屏暗一例。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

楼主(2011-09-14):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的本本, 客户说屏暗 ,就开机看看什么情况. 看果然是暗屏
看了看居然是LED的屏暗.屏没修过,就跟客户说要是电路问题, 可以帮你修好 ;要

是屏下面的发光二级管坏了的话可能修好的机率不高 ,修不好就得换屏了。 客户

说你就尽量修吧 。
    我拆之 , 屏拆出来了, 通电测了测屏接口上引脚,电压都正常 。 接下来就测

相当于LCD高压模块的地方了,一看在屏的左上角正好看见了一个保险,测量下吧

,一测,坏了。此时心里高兴的不得了,就拆下换上个好的。换之前测了下其引脚

的阻值有1百多,感觉没短,就换上了, 测了下换的保险是通的 ,就插电试试吧

按开关屏亮了,完美的联想LOGO出现在我眼前。
      不到一秒屏不亮了,不会吧    拔掉电再点下看看, 屏暗    晕     怎么回事呢 ?

不是换了保险吗? 难道还有故障, 出与习惯测了测保险挂了 ,有短路,可保险直

通芯片的啊。莫非芯片有问题,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还是找找这个芯片有木有

顺手在头顶上上架上拿了块LED屏,看看上面的芯片   ,  嘿   。  一样的不管了先

换上。唰唰的 , 换好了,然后量了量那个保险的对地阻值3百多 。哦   刚才是短路

了。于是通电, 嘿 ,还是屏暗。怎么回事呢 ?  不是这个芯片有程序吧。不管了先

量量其通往发光二极管板上的电压,主供电有了24伏, 3,3伏 中间一脚没电压

标有EN , 哦是控制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刚换的芯片啊,不会是芯片没换吧

感觉不应该啊,这种芯片我有信心的,不会没有换好的。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不

亮,只有吹下来再焊了,焊了之后还特别仔细的看看,没什么问题,没有连锡

就通电了。还是不亮,没办法只有在找个换换试试吧,又换之。这次肯定是换的很

完美了, 就期待结果了
       通电还是屏暗,晕    怎么办呢 ,再想想 ,看看哪里出错了。这时突然想到了

,少控制 。就联想到LCD少控制的修法,直接从屏接口飞了根3,3过来        通电试

试, 亮机了。进系统一直还是亮着的,关掉再开;关掉再开; 反反复复几次都没

有什么问题, 就放在一边开着测测其稳不稳定。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什么问题      就

给客户打了电话    此机修复

网友:
我们都很懒   一般直接给换了啊

网友:
换了留下来修。还不更好。

网友:
修的好啊,赚的钱多点,换的话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网友:
作为维修人有自己的想法是件好事儿!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维修就要像你那样要执着 学习

网友:
哟西  LED屏从来都是换的很少修啊

网友:
高手啊,屏都能修?

网友:
高手啊,屏暗都能修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你这招学习了

网友:
屏暗是不是很难修啊, 黑屏好修不

网友:
修屏没什么搞头啊,换个屏不贵,有时修半天还收不到好多钱,我们直接换,减少时间

网友:
维修时要动脑 要把利益看得重点  呵呵

网友:
LED屏暗还没见过,   有机会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换了再修,修好了当好的卖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有没有会换LED的灯管呢

网友:
LED屏从来都是换的很少修啊 ,LZ胆大,赞一个!

网友:
LED屏,一般都是换,下次也修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