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笔记本的系统会蓝屏?

楼主(2011-09-14):
为什么装笔记本的系统会蓝屏?是HP的蓝屏代码7B  BIOS里面没有选择硬盘模式的求解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啊    硬盘    内存换个试试撒

网友:
硬盘兼容模式设置了吧,

网友:
是进系统后蓝屏还是未进系统就蓝屏?如果是进系统后蓝屏,就是驱动不兼容,装纯净版或是安装版;如果是进系统前蓝屏,那么就改硬盘模式,找不到就换个其他的win7什么的系统

网友:
可能是BIOS设置硬盘的模式不对,你把它改成IDE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3-05-21):
我遇到的是HP DV4000 系统灌进去后,开机刚看到XP 滚动条就蓝屏7B  进BIOS没有硬盘模式更改

网友:
用DM重写主引导分区试一下吧

网友:
明显是你的系统太旧,无SATA驱动。你可以在PE下装SATA驱动,前提是你先百度下载一个。否则你重新下载个新系统进行安装。

网友:
装个WIN7试试吧 WIN7自带SATA驱动,或者找个带sata驱动的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