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优派Q2306W 液晶图纸,或指导一下,高压板老是烧4606,不知道什么病因

楼主(2011-09-14):
谁有优派Q2306W 液晶图纸,或指导一下,高压板老是烧4606,不知道什么病因?

网友:
你看下升压线圈初次极有没有虚焊 有的虚焊会造成 愚见

网友:
找出烧管的原因,引起烧管,一般是高压不稳或高压部分短路产生大电流。

网友:
4606  供电电容   有换么  LZ

网友:
呵呵,有换过的。。。

网友:
已修复....7500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