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的一台精盾A550-i3 用电池开机正常 用电源适配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1-09-14):
请教大伙一个问题   神舟的一台精盾A550-i3  用电池开机正常  用电源适配器开机黑屏电流在1.6v左右跳变  如果装上电池外插电源适配器也是黑屏 电流也是在1.6v左右 不能对电池进行充电   如果在开机的时候拔掉外接电源屏幕就亮起来了  或者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以后再插上外接电源适配器就正常了也可以充电了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
查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A:
同意楼上 关注-下滤波电容

网友B:
看看电源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充放电电路和适配器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正常开机的时候vcore电压在0.95这样  黑屏的时候电压降为0.8   另外:插上外接电源上电开机等十多分钟之后笔记本会亮起来!笔记本的隔离电路好像没有问题  此笔记本是双bios   一个挂在ec下  一个在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本身有没有问题!

电源换了好几个的   完全不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放电电路和适配器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

我也想检查一下适配器检侧电路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点位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关注-下滤波电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不接内显,你只接VGA{外接显示器}就能正常开机!呵呵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说,插上电适配器的时候,外显也会显去的。不会出现黑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你参考仁宝 的B+ 电压低的问题 一定解决

网友(2014-09-09):
你好 我看见了关于电脑适配器 黑屏  电池正常开机的帖子 我也是这个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 感觉你好专业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习了!

网友:
感觉像 屏幕呀

网友:
查下EC 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呵呵  之前遇到一台联想的  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换屏解决的  说实在话  我倒现在都不明白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