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L300 屏線和L310屏線是一樣 可以互用嗎

楼主(2011-09-14):
L30筆記本可能屏線不良沒畫面  問維修店只有L310屏線  這兩型號可互用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看下屏线有料号的,应该可以互换的。

网友:
不行的话可以改

网友:
屏线有印刷字贴着的吧

网友:
只是没画面吗?

网友:
可以试一试

网友:
只需测一下电压脚和地线,如果一样就可以一试!

网友:
可以换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