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0A 版号是C46 开机短路

楼主(2011-09-14):
客户拿机子来说是不开机   问后知道原来是USB插反了就突然黑屏   估计是什么烧掉了‘   接上电源     待机0.34      按下开机键
电源马上6安主板开机灯亮下灭     很明显是短路了  ! 开电源显示   电流回到0.05       再按开关不反应  重新插上  待机又恢复刚才  按下依然是大电流!   待机摸元件没明显发热

查了好多地方没管子都没短路   就没思路了··我是新手     不知道查哪里了      USB短路会烧那里啊

网友:
查查南桥!!

网友:
换个桥吗····怎么测试桥坏啊·

网友:
量u口数据线对地阻值,小于五百太多一般南桥就可能坏了,要正反量

网友:
查usb的供电,然后再查南桥

网友A:
这问题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好修的

怎么讲来着···

网友:
USB供电、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