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CQ42

楼主(2011-09-14):
中秋当日,接到一台CQ42,i3 350的U,HM55的芯片组。故障是:有待机0.01,不加电。据客户说已经刚过保,售后说需要换板。拿到机后拆开看,kb3926qf d2和bios有明显的修过痕迹。心想问题肯定是这里,售后已经查出了故障保价后客户不修。于是给客户报了300块。
维修过程:查待命3.3v和5v有,开关电压3.3v有,按下开关有跳变。kb3926qf的9pin有3.3v,90pin DNBSWON#1有波动跳变, 93pin ECPWROK 也正常, 38pin S5_ON也有3.3v  19pin NBSWON1#有3.3v,奇怪这个kb3926qf正常啊,为什么售后要修这里呢?最后拿示波器打下波形,发现南北桥合一的HM55的波形有,但有点杂波,难道是这个芯片虚焊?用360D来回吹下芯片,上电触发,结果很明显,桥虚焊了!最后放上BGA焊接台,加焊后测试正常。
总结:金牌售后不可信;HM55这个桥爱虚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售后不都直接换板吗?有维修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一台能得出这结论 金牌售后不可信;HM55这个桥爱虚焊

网友:
波形是打的哪里啊

网友:
你打的什么地方有杂波呀

网友:
波形打那里的‘;

网友:
自学了三个月,还没有修过HM55的桥虚焊,谢谢楼主分享了。新手们学习了。

网友:
你打的是晶振的波形吗?

网友:
请问你用示波器是打哪个点的波形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呵呵,售后也就那个水平额。

网友:
电感上的波形?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用示波器打哪个点上

网友:
晶振的波形,跟前几天的东芝一块板HM55的波形对比,有点杂乱

网友:
LZ很强啊,不走一点弯路。

网友:
楼主怎么不先换晶振

网友:
应该是触发后断电保护,这个桥好像不容易空焊,楼主运气不错喔!

网友:
售后那边一般都没有Bga,只会简单的修电路和更换配件。

网友:
HM55的桥焊球很小,看来以后修到桥虚的机器不少了。

网友:
售后也是人啊,他的水平和我们维修没有什么区别的,只要自己技术还可以,也可以加入售后的,就看有没有那个缘分了,垃圾的本售后做的没有意思,大家也不要做的好,有的不可信

网友:
楼主很厉害,这个波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HM55  官方说的是类似南桥   北桥集成到CPU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