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更換高壓板問題

楼主(2011-09-14):
請教更換高壓板問題,ACER筆記本ASPIRE 3960高壓板不良,更換通用高壓板,接上VCC  GND ENABLE但是不亮,將ENABLE與亮度控制PIN短路,燈管亮了,但是問題來了,開機ACER LOGO未出現時畫面全白(2秒),ACER LOGO出現,直到進WINDOWS系統畫面之前又畫面全白(2秒),進入WINDOWS畫面後就正常了,請問為何會這樣

网友:
应该接到控制开启上吧,亮度控制只是起到调节效果。而亮度控制一开机就有了一定的电压(高电平),所以高压板一开机就工作了,而且此时高压板不受程序控制,所以出现了上述情况吧。

网友:
PIN3 1.2V PIN4 2.6V將PIN4 接到控制开启上或亮度控制都不亮,只有將控制开启上及亮度控制短路燈管才亮,但是出現上述問題

网友:
怎么说了呢!你可以买一些没有ADJ的高压板来试试。如果真要用带ADJ的高压板我就不知道怎么描述啦。

网友:
大哥請問要怎麼接,目前將vcc gnd接上 pin4 3v接 開啟pin或亮度調節pin 都不亮,懷疑panel有碼片所以高壓條不能用代用的,不知對不對

网友:
不知可行嗎?

网友:
没有ADJ的高压板,可以嗎?

网友:
ENABLE不是原来的Enbale了吧

网友:
还是你那个控制EN没有接到位。只是给了个供电,没有受到芯片的控制,从而一开机了,灯管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就出现上述你说的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