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8600GT终于让我给折磨死了

楼主(2011-09-14):
上次收的一批显卡,修复了大约7成左右 ,,有几张还在等显存,有几张无思路  RT9218的控制电压怎么都不输出的................................

这块8600GT挺有意思,经过几次折磨 终于不堪重负挂了..................新手应该能从里面获取到显卡最基本的维修流程

刚拿回来,检查,,撞件非常的多...补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把耦合电容和显存后面的小电容补完~~~~~

上机,报警!!一测没核心电压!!!!管他那么多 AWP7606 直接搞掉,这管子刚从淘宝买了20多个,,

上机!还是不亮...测CPU供电已经出现 这时我再量显存供电 也正常,因为习惯,先看CPU电压 再查显存电压的,再测BIOS电压 2.9V  OK

取下打地址线!!反面的先打 阻值都正常,拖一次小电容,再翻到正面 打细线 ,,,第六组第一根无穷大,,这是断线或者空焊!!!所以不亮很正常

上土炮干 ,,我的土炮就是一个发热砖加温控器  加上850在上面旋转风吹,,核心动 推一下 温控器设定到150 烤鸡,其实这是模仿BGA的曲线,,凉太快可能锡点容易断
3分钟后调到120 5分钟后下机!!!!洗板水洗核心 去上机

OK点亮 但花屏 ,,跑MATS 是C组第2个地址线的问题,,加焊此显存,无果,,检查背面的小电容 再次加焊小电容 ,故障还是未解决  取下颗粒重植  OK 不花了,,

进系统,装驱动 连跑3次3DMARK  OK 丢网上报价110 10分钟后网友打电话来 被取走 ,,那时是9月8号

今天早上网友打电话来说点不亮,我答应保一个月的 让他拿过来,直接测电压全好 差BIOS电压没测,测量地址线没问题 应该能点亮了呀 再次检查 发现显存供电那有一电容被撞掉,,令一个只是虚粘在那里 焊上故障依旧,,,测量BIOS 1脚1.9V正常  8脚3.3V无电压,,,估计是BIOS不工作!~~~懒管 丢块拆了两个颗粒的6200给他拿回去用,
PCI进DOS   NVFLASH -C没捡到那块显卡 ,不想搞了,烦了

看看被搞掉两个显存的6200 给大家爽一爽

网友:
修显卡修到这份上也算是厉害了,我修显卡不怎么行,显存不知道怎么代换。楼主可以说下么。

网友(点评):
头像真漂亮,清纯的小美女

网友(点评):
真漂亮。可惜楼主不是该美女

网友:
容量 位宽 频率 三个要素

网友(2011-10-14):
楼主上次跟你说的9500GT我还没有修好呢!在我们店里已经住了一个月的院了

网友:
我这有一块8600GT,加载驱动到了桌面就花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是显卡核心虚焊或BIOS出错

网友:
LZ请教 个问题 本人有个显卡 在DOS下不花屏 进系统也不花 只要装了显卡驱动就花屏 是什么问题呀  指点一下 花屏现象是有好多雪花

网友:
110块买个6200,楼主这也太好赚了

网友:
我这边8500GT 256才卖90元。
 唉。
 多了卖不出呀。
 这边的人只认新的。不认性能 。无语的。
 你说。一个新的GT210 比得上一个旧的8500GD3 256的显卡吗?

 没有办法。

网友:
主要是新的质保长得挖  你能跟他保2年或者3年么。不能撒。呵呵。

网友:
本人曾对一张9600GSO  G92核心的显卡维修过,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维修路数如下,开机报警.GBA无供电,更换GBA供电芯片,开机点亮.但花屏.加焊BGA.一切正常,运行3D1小时.出现轻微花屏,测显存,全部出错.核心问题.更换G92核心,OK,开机上电,测3D单机游戏,无卡无花,卖客户230,质保1月,7天后问题出现,反复出错.后更换整批显存(板上原装的是三星的),更换成南亚颗粒.测试正常.到现在3个多月没拿过来过.
有时单一的问题会引起多方面的问题.维修需细心.有价值维修,才会有维修的经验,无价值的维修只会让人烦躁而放弃(如这个显卡是85 86等,本人绝不花如此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