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75针主板CPU VTT 1.2V的电压测得为1.7V正常吗?

楼主(2011-09-14):
有两块技嘉EP31-DS3L主板,故障为不跑码,测的桥供电,CPU核心供电、PG、复位,时钟、内存供电都正常,CPU座和北桥用力压过,BIOS也刷过,唯独测得CPU VTT1.2V的电压为1.7V(Q53的第三脚为1.7V),拿了块能正常开机的同型号的这种主板测得VTT为1.2V,请问我这两块不跑码的主板是不是就是这个电压太高了导致的,如果是,要从哪下手修啊,Q53和LM324已换过,下了图纸,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看来有一定难度,不是我这种初学者能搞懂的.坐等高手帮忙啦!

网友:
看图应该是产生1。25VTT,查R433 R434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q53的G极是1.25么?D极输入是1。8么如果都正常的话 查跟S极相连的元件

网友:
你的cpu已经烧了吧 vtt都1.7v了

网友:
应该是Q53的DS极击穿了。。。

网友:
查下324的12脚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
同意7楼,看看324的12脚基准电压是不是1.2V左右,如果不正常查产生基准电压的分压电路,如果正常判断后面的场管及324本身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