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插上无线网卡不触发

楼主(2011-09-15):
     一台CQ40AMD芯片组集显的,上本机的无线网卡时,开机键电压被拉低到1V,不上无线网卡时能正常开机,换个CQ40用的其它型号的无线网卡能开机,但无线网卡报错。这个本机无线网卡是好的,换到别的机上能用,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呀?指点一下。

网友A:
HP 和DELL 的机器,对无线网卡兼容性很差的,到淘宝买HP专用的无线网卡,最好是一模一样的型号牌子。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的3.3V主供电有问题把开机键电压拉低到1V。 网卡的3.3V就是一个PNP三极管由待机3.3V转换来的。只有开机过后三极管才会导通.。你的问题应该出在这个三极管上 。有可能会是MOS管.自己看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换无线网卡吧   同一型号的换个上去

网友:
要求比较严格,换同型号的吧,实在不行买个U口无线。。

网友:
还有这事?好奇怪哦,有高手回答吗?

网友:
无线网卡上的供电有3.4V,应该是正常的,其他脚位的电压我也量过,不开机时各脚位的电压插不插无线都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和DELL 的机器,对无线网卡兼容性很差的,到淘宝买HP专用的无线网卡,最好是一模一样的型号牌子。

我从别的CQ41上拆过来的无线也是这样的现象,本机的无线上到别的机上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碰到过    DV2000的无线网卡  换V3000上  就不行   最后还是拆机取了个一样的才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头疼,兼容有误,所以报错,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