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甲剪修复一台折磨人的机器ACER冷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1-09-15):
机器现在只有电路板在手上,外壳在上班地方,ACER的板号LA-2761
这个机器是去年收的一个二手机器转手卖给一个关系要好的哥们,上个月出现有时开机不显,第一次测试是内存不过,两个1G的条子,有一个确定是坏了,后来让朋友花了一百多直接换了单条2G的,可几天后机器又回来了,开机不显。再通电测试不跑码,电流0.38A,测CPU供电南北桥供电全部都有,上假负载测CPU  H_PWRGOOD有1V左右电压,H_CPURST#电压只有0.18V。

再往前测PCI_RST#电压,找了一会儿,测到电压是3.3V,想不会是北桥不良吧?再回测CPU H_PWRGOOD  H_CPURST#电压都有了。断电上CPU内存,亮机了。郁闷啊,没动什么啊?断电反复试了几次都OK,装机再试。中间装到一半有事耽误了一下,接着装,再试机又是电流0.38,不跑码不亮机。晕啊,再拆。边拆边想会不会是元件热稳定性不良,拿起热吹风对D壳吹了十秒,再试亮机了。看来不用说真是有元件热稳定性不良,拆开放一边晾了半小时接着修。这次有点教训了,电流0.38不亮用烙铁烫南桥部分没反应,加热EC KB910Q不行,加热到一个MOS管时电流一下子跳到0.6,接着0.9-0.6-1.1.看来是这个MOS管附近有元件不良,一对电电路PQ10是待机3V的MOS管,再一看反面是3V和5V的滤波电容PC53和PC48,换了这两个电容再说。换后试机OK,不放心对风扇吹十分钟再试OK,顺利亮机。心想这回真的好了吧。装机试OK。这时哥们打电话问了,我说最好明天上午再试一下机,哥们也爽快答应,第二天试机OK,下午取机走了。只到十天后也就是前天机器又直接拿回来了,都不知道跟朋友怎么说了,哎,本来机器是915的老机器了,现在搞得左右为难。没办法接机硬着头皮再修,结果这几天武汉气温又回升了,前天查着查着机器好了,昨天一天试了好几次也没问题。
      说好明天就要还机器的,哎看来只有今天晚上带回家加加班,把板子放冰箱冻一冻再静心慢慢修。
      接下来是今天晚上修此机的正题了,因为只想查清故障位置,风枪之类的工具都不好带就没带,带了直流电源,万用表和一把镊子。板子放冰箱用两层袋子包好冻了近一小时,取出来时有不用说很冰泠,取出板子一看还是有少量水凝结,用风扇吹了两分钟一看差不多了,上电源试机0.38A,再次测CPU H_PWRGOOD电压为0,H_CPURST#为0.1。怎么会两个电压都没有起来呢?一想前些天测试是上的CPU假负载这次是上的真U,接着查产生H_PWRGOOD电压的条件, SYS_PWROK和VGATE电压,实测SYS_PWROK电压为0

SYS_PWROK电压由U34 10脚输出,此芯片为倒相放大器,实测11脚8脚电压为0,9脚为3.2V,这明显不对,11脚为低10应该为高才对。换芯片试——忘记只带了一把镊子了,没办法再肯定一下是不是这个芯片不良,用镊子把9脚对地,测8脚一直是0,不会吧?芯片真坏了?……再短9脚10脚,电流起来了,这时测10脚电压为2.2V,8 、11为0,2.2V也不对了,应该是3.3V啊?再然后怎么试机都OK,没办法把空调把开对着板子吹了一分钟再试,靠,又是0.38了.U34 10脚电压为0,静静一想没一测一下芯片供电呢,一测芯片14脚供电只有1.几V,不对啊,接着查到芯片供电+3V来源U43

实测U43 5678为3.3V,4为2.6V,123为1.3V,明显G极电压低,再测Q24的SYSON#电压0.82V 1.几V变化,明显SYSON#电压不对,找到来源Q22

Q22   2脚电压为3.3V,1脚电压为0V,断电测Q22 1脚到Q24 G极阻值无穷大。爽啊,问题终于找到了,看来就是这是间有断线。
为进一步肯定问题,把板子再吹冷,试机不亮,用镊子短路Q24  G极到地,电流一下子到0.6。

按说到此飞线了事,可前面不是说了吗,没带工具,心想了,有没有别的办法搞定?再次分析电路,发现热机的时候Q24 G极处于悬空,其导通电流很小,所以不影响开机,再冷机时导通电流较大,从而拉低Q43 G极电压,使其不能正常导通,产生+3.3V电压;说明不装Q24,不会影响使用,无非是一接电就产生+3.3V电压;想到这里再次做一个测试,接上电源,不开机时电流0.04,用镊子分别短路Q24 G极到地和短路D极到地,电流都是0.04,看来+3.3V电压电流并不大。
    最后不用说了,找来一把指甲剪把Q24给阉了,一点点的阉了,阉的干干净净的,这个阉的叫个爽啊!

补充内容 (2011-9-16 19:04):
第一次真正的发维修实例,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补充内容 (2011-9-19 23:51):
引用 网友A:
但是有根问题请教楼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温度高了可以开机,而温度低了不可以呢?

这个我也有测试过,Q24 MOS管G极断线,等于MOS管G极悬空,这样D极通过R340加上高压时会有导通电流,而在低温时导通电流较大,把D极拉低到4V-2V以内,所以U43输出+3.3V电压很低,无法使U34正常工作输出SYS_PWROK电压;而气温高时Q24导通电流较小,D极电压可以在6-15V的样子,这样U43可以正常输出+3.3V电压,自然不影响使用。

补充内容 (2011-9-19 23:55):
当然有人又要问了MOS管G极悬空D S极加电压会有导通电流是为何?这个我不想答了,我想有很多高手知道的,不知道的也可以做个实验,拿一个N沟道MOS管,用直流可调电流加个10V左右电压在D S极上G极悬空,看看会不有电流

传说中的高手
很好
有知识 有经验

网友:
U43是N管不错,高电平导通,D极3V,S极要求要输出3V,那就是管子完全导通,那就只有G  》D的时候才能完全导通,实测G为2.6,所以判定G极电压偏低了。楼主修机的精神可嘉。显性故障都有办法解决。最头疼的就是这样的隐性故障。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敬业啊 你朋友要是看到这个帖子 能明白你的

网友:
太有才了,哈哈,佩服,虽然没看懂

网友:
这个故障好折腾人啊,还好楼主精神可嘉。理论知识丰富,终于搞定了。恭喜!
谢谢分享!

网友B:
你这样改的话,应该待机时+3V这个电压就出来了吧? 没有什么地方影响吗?

网友(点评):
最好不要这样改,毕竟人家设计出来的保护性能很好,

网友:
修的过程很精彩,这种故障需要的是耐心

网友:
{:soso__13798382071721590853_1:}有耐心呀

网友:
楼主厉害的

龙下江南 -10 严禁灌水
15890118237 -3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有才!!不过最好还是把电路该回来、接好线、、、、+3V应该会到桥吧、、电压时序不对有隐患。

网友(点评):
是的,今天到上班地方想想也就飞个线就完美了,所以补上MOS,飞了一条线。

网友(点评):
估计这样也不要紧,这个供电提前产生了,但芯片工作都是有控制信号的,没有信号有供电也不工作

网友:
活结,是那个事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15890118237 -2 严禁灌水

网友:
无所不为其用啊,前提是有思路

网友:
好手法,看了标题,还以为是休眠开关坏了呢。

网友:
思路很清楚,只是在测U34时忘记先测其供电,不过在LZ能把问题一点一点往前面查,最后还是把故障修好了.证明你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呵.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坚持。....

网友:
是的分析的不错

网友:
现在真是人才多多了

网友:
人才啊,,值得学习

网友:
不容易,真不容易。

网友C:
实测U43 5678为3.3V,4为2.6V,123为1.3V,明显G极电压低???请高手或LZ回答我这个问题。U43是N沟道管,G有2.1V电压,怎么判定G电压底。请高手不亣赐教

网友(点评):
U43 是N管,所以G极电压要高于S极电压4V以上此管才会完全导通,正常工作时G极电压约等于VSB电压18.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U43 5678为3.3V,4为2.6V,123为1.3V,明显G极电压低???请高手或LZ回答我这个问题。U43是N沟道管,G有2 ...

U43是N管不错,高电平导通,D极3V,S极要求要输出3V,那就是管子完全导通,那就只有G  》D的时候才能完全导通,实测G为2.6,所以判定G极电压偏低了。楼主修机的精神可嘉。显性故障都有办法解决。最头疼的就是这样的隐性故障。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U43是N管不错,高电平导通,D极3V,S极要求要输出3V,那就是管子完全导通,那就只有G  》D的时候才能完全 ...

还想问你个问题能加我QQ吗376795282

网友:
修好他的是人,不是指甲钳,修东芝充电电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情况的,拆了就好了,不影响的!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修好这台机器有些不易,不过最值得高兴的是最后没有用上真正的维修工具修好的。

网友:
这样反反复复送修,送走这么多次,有耐心

网友:
电路好难,楼主说的理论上懂点,但就是看不懂电路图悲哀啊

网友(点评):
慢慢来,知识都是慢慢积累的嘛。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E:
放冰箱里冰,有意思,是为了准确吗

网友:
楼主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改的话,应该待机时+3V这个电压就出来了吧? 没有什么地方影响吗?

是的,待机时就出+3V了,但电流很小,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冰箱里冰,有意思,是为了准确吗

可以说室温26度以内此机多半开机不显,室温高于28度基本上怎么用都没有问题,而且是说一但能亮机了就什么问题也没有。这样就明白为何无奈的放冰箱冻了吧?呵呵,也是第一次这样搞。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参考的意义,很好

网友:
这一看,原来大家的理论知识都不错啊!

网友F:
为什么要放冰箱里面呢,没整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放冰箱里面呢,没整懂

31楼有问答过。

网友G:
不错  给你加分  思路很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  给你加分  思路很清啊

感谢!第一次真正发上维修实例,写的不好还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
呵呵 新颖的 方法 楼主细心

网友:
你太牛逼了

网友:
看完才发现,这才是好贴啊.图文并茂,分析合理,思路清晰.重要的是,看过此贴后,其中的内容,之前是不懂的,看完后懂了。

网友:
太精彩了,只是有部分地方没弄懂

网友:
纠结,无所不用其技

网友:
现在真是人才太多了

网友:
不错。楼主强悍。这样的方法也能想到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收藏了!!!

网友H:
你用用风枪直接对着d壳吹 给力
whdiy
晕,是吹头发的那种。维修当中常常用到啊。
详情

网友:
哈哈,看来以后你的车间里还得备台冰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用用风枪直接对着d壳吹 给力
晕,是吹头发的那种。维修当中常常用到啊。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有思路有行动。

网友:
佩服呀?可惜我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真有耐心的楼主,支持你

网友:
心态保持的不错,要我也许早没信心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呵呵!值得学习的电路分析耐心。 很多人维修机器缺少的就是耐心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 特别是快修中心。 要是花1天时间来修一台机器很不划算。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修好一台电路故障的机器心里会非常开心。 现在嘛 觉得实在太费神了。 个人观点欢迎砸砖!
whdiy
其实这机器也是最后一次静下心来修好的,估计最后一次用了二个多小时,而且主要中间要花时间把板子吹冷。而之前的几次都花了不少于三小时,所以说搞维修心态、心境太重要了,平时上班时间真很难得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
详情

网友:
LZ厉害呀.这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