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10 T系统显示慢 CPU使用达到100%

楼主(2011-09-15):
ACER 3810 T系统显示慢 CPU使用达到100% BIOS软刷了好多个版本还是CPU使用100%,系统中玩什么都很慢。何解。有的是网卡可能会引起,我把网卡的小板没有接还是老问题上, 这机子板上是用的上网本的板子,13。3的?求
cpu
iOS
ACER

网友:
这种问题。 1 最好做下系统。 2换原装电源 。 3尝试更换 CPU 4刷BIOS 5。不知道这机子适配器有没有检测脚, 如果有并用了原装电源 查下检测脚电压和进到主板上到IO这个过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HP有些机子就是这样 。

网友:
你用PE光盘启动电脑,检查一下是否硬盘问题,如果在PE中运行程序速度正常,就换硬盘试试

网友:
这些简单查看的我都知道了,现在就是想换CPU试,官网上换BIOS和驱动我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