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420 独立显卡图纸

楼主(2011-09-15):
求1420独立显卡图纸,手里只有1420集显的图纸,机器问题是无法识别硬盘,缺少一个5V-HDD电压。有图纸的麻烦给发个谢谢,,,

网友:
就没有人有么。。。

网友:
!!!!!飞个USB的供电给他就OK呢  要什么图纸

网友:
这个是主板对应电路,,下面是图纸标示电路。

网友:
这个是图纸上的标示和实际测试电压!!

网友:
这个就是图纸上标示的开启信号芯片,问题是主板上没有这个芯片,只有那个48脚位的芯片

网友:
要只是硬盘没有供电那就是小问题了,可以飞线解决的。图纸奉上!

DELL 1420 (独显)LANAI DIS (没水印).pdf

网友:
楼上的说法是可以,飞个5V给它完工,问题是要分下下这个电路的开启信号去哪了,那个芯片又没有,想看看结果!

网友:
少发一个图。板子上还有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有吧  是EMC4001  吧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EMC4001是个48脚位的芯片,不是128位的

网友:
朋友,这个芯片是有的。图纸也有。我不是要这个芯片的脚位。是要那个HDDC--EN的开启信号是那个芯片发出的。那个芯片找不到,在板子上

网友:
主板上只有这2个芯片,那么它的开启信号由例外一个芯片提供,那个芯片在主板上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DELL 1420 (独显)LANAI DIS (没水印).pdf

网友:
那就是在读卡器里面那个

网友:
找到了。是在读卡器里面,我擦。见鬼。什么设计啊
对了。发来的图纸很好,现在电路很清楚了,前面我发的那个是集显卡的图纸,电路差不多,就是原件不一样,怪不得出现了没有头绪了。现在好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
本人也正确这个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