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U盘装系统就是快呀

楼主(2011-09-15):
上网下载好,自己做成U盘系统工具,自动安装windows xp,速度非常快,不用人工,大家也是这样装系统的么? 我一口气做了 xp 的  2003了,还有LINUX的整盘 4G的  哈哈

网友:
大家有需要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东西呢我看不懂

网友:
新手还用U,高呀!

网友:
LZ落后了,现在才发现? 莫激动嘎  装系统的方法很多。。。

网友:
学习学习啊啊啊啊

网友:
现在新的机子很多都U盘装的  唉  装系统是最基本的现在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 哪个软件

网友:
是个人都会装系统 你这个不值得惊喜啊

网友:
现在都用U盘装系统,的确方便

网友:
一般用U盘方便点,如果拆下来挂别的机子还快,

网友:
能装进系统就ok了
装系统的方法好多种的

网友:
我是新手呀,刚学会用U盘装系统,其他的新手知道么?

网友:
个人感觉   在迅维网里混的  没有不知道的

网友:
我没有U盘  没用过,移动硬盘用什么软件好呢

网友A:
U盘装系统可以分别使用两种方法
1  制作U盘启动盘,这种网上普遍非常多,U盘可以被认为软盘或者硬盘。
2  U盘量产,直接把ISO文件量产成CD或者DVD,也就是光驱。
两种方式各有特色,我一般是先把U盘量产成光驱,大多数主板都认识它,包括老主板,然后把剩下的容量,做成U盘启动,这样我在BIOS里面就可以看到,两个启动盘,我就可以自由选择来安装了,两种方式的目的就是为了兼容主板,因为有的主板不兼容找不到其中的一种启动方式,目前还没有遇到过都不兼容这两种方式的主板。

我也一直用这种方法

网友:
移动硬盘直接把,移动硬盘做成可启动的操作系统就可以了,然后进去系统做系列操作或者GHOST等。

网友:
U盘装系统是比较快,但是用多了,会损耗U盘寿命,

网友:
哎... 今天装一个系统犯了一个错误,一上网本不能用USB进PE  光驱也没有,我直接跟她说要拆硬盘来装,后来才想起,可以进系统装的{她的还能进系统} 我纠结呀!!!

网友:
呵呵,装系统有很多办法 我一直用硬盘装

网友:
做具体教程啊 这么说 谁懂啊?

网友:
一直在用。感觉就那样,没楼主说的那么夸张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下载  大白菜U盘软件  直接作就行了  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装系统可以分别使用两种方法
1  制作U盘启动盘,这种网上普遍非常多,U盘可以被认为软盘或者硬盘。
2 ...

用于量产的ISO用什么版本呢?我试过几个GHOST版本的都不可以用启动菜单下的“手动运行GHOST”启动,在PE下面就可以。直接分区,GHOST

网友:
是因为没有驱动的原因,量产后属于 USB-CDROM,运行的时候必须包含USB2.0驱动, pe下是包含USB2.0驱动的,手动运行的时候是没有加载USB2.0驱动的。所以你必须把USB2.0的驱动做到 GHOST.IMG里面才行
忘记怎么做了,我也是从网上下载的现成的用,覆盖一下直接用了。搜索一下吧。

网友:
新手找不到具体教程啊

网友:
U盘有一点不好就是没法用dos工具箱

网友:
高手教下我啊  我也不会啊

网友(2012-02-26):
5.25英寸软盘,五张,装的WIN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