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无图像,按键灯绿色,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9-15):
我是新手 ,故障如标题 ,麻烦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这种故障要查的地方比较多,能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也比较多,如供电,按键板,驱动板,高压板,灯管等不正常时,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最好采用替换法找出故障点在哪儿,然后再动手维修。当然,首先要查的是供电,其次是高压,最后是驱动板。。。。一个一个去排除吧。。。

网友:
明基显示器有几个通病,,一个是按键板,排除按键板的故障方法是,去掉按键板,找到开关线和地线,直接短接,看看能否正常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说明就是按键板的问题,把按键全部换掉。如果还是不能正常开机,则说明是驱动板的问题 。一个是高压,早期的明基显示器高压部分最易虚焊,一般加焊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不能排除故障,就要找出故障元件,如高压线圈,C5707等。一个驱动板,早期的明基驱动板上MCU芯片是直插的多。。这个芯片里的程序容易损坏。。。如果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一般重写程序 或直接更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带不动负载,电容鼓包i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