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上的amd原装板,挡内存怎么办?

楼主(2011-09-15):
各个供电都正常,时钟都有,就是走到内存在不往下面跑马,主芯片不会空焊,打过阻止!
芯片

网友:
amd的,换一下cpu看看,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
换个cpu不行 做一遍桥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换U
刷BIOS
干桥
一般是桥虚汗的多

网友:
把内存插第一根槽子或者第三根试试看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 关心, 板子应经整好啦!
刷bios刷好的嘿嘿

网友:
dell的am2板子 当内存 应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