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 诊断数真奇怪

楼主(2011-09-15):
起初是远行大一点的程序风扇转的特别的历害,于是乎拆开清理清理,无果还是一样,CPU发热量大才会引响风速,再拆开CPU好像有什么黄油似的东西在CPU下面,清理了一下,装上档00,再拆弄半天,跑码了,装好,怪事来了,不认声卡,网卡了!再拆,南桥确实挺烫的,不过弄弄CPU不至于把南桥弄坏啊,再拆CPU试试,结果彻底无果了,一开机档00,关了再开档80,一会儿档A1,一会26,一会82什么的,不过拔点电源后,第一次就是档00!都没有跳变直接就显示!哪位大师给点意见啊/  小弟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刷bios先 或者直接干南桥

网友: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小弟不小心把CPU座里里的一根针给弄断了!
真不好意思给师傅添麻烦了!

网友:
如果你第一帖就说明是775的U,估计早有大侠给你指点一下了,有问题,说明机器的配置再提问最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