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2-100HIP 26DF321 这两个BIOS 都是32 4M 的BIOS 吗

楼主(2011-09-15):
一个是挂南桥 一个是挂EC 的 能通用不

网友:
知道的 说下吧谢谢 西尔特 580u 不支持NND

网友:
今天我试了 下好想 不行哈 知道的请回答

网友:
EC的和是配合I/O管理开机和一些控制信号,而且南桥的那个才是真正的BIOS,他们两个当然不一样,而且580U肯定支持这个芯片。如果从网站上能下到的BIOS它是这两部分的组合,如果你直接写进去,肯定是不行。要分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还是以后修机子多备份好,只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
那个不麻烦哈 就是用编程软件写进去就OK , 580 真的不认识F32-100HIP 选着器件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