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奇怪的无 3,3M 和5M电压

楼主(2011-09-15):
max1631.  22脚VIN  23脚 SHDN 都正常。7脚和28脚电压只有1V 。这个电压是有PMH4发出的。经10K电阻到

7脚和28脚和TB62501的63  64脚。10K电阻一端有3.3V 一端只有1V。 通电瞬间 3.3V和5V 有正常波形。。

跳开 TB 的 63和64脚。3.3VON电压正常 。。有3.3V和5V 。是什么原因使TB 拉低了 ON 电压    请教下

网友:
应该是温度保护了。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1.8M 电压不出。会不会 有这情况

网友:
3.3aux 短路了

网友:
电流多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