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9-15):
DELL 1420  冷机可以亮机  到LOGO  后掉电     再开 到0.5A掉电,短接H_THERMDA和H_THERMDC 还是一样。向高手求解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了啊

网友:
裸板式  你说的过于简单

网友:
你试着用手压着南桥开机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用手压南桥一样掉电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先看有没有短路,再直接取南桥,换

网友:
查查系统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