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软件与Windows XP不兼容?

楼主(2011-09-15):
Windows XP和Windows 98的内核有很大的差异,在Windows 98下可以安装运行的软件,在Windows XP下不一定能行。还好Windows XP有一个兼容模式来虚拟其他操作系统,它可以模拟Windows 95/98/2000等。     , {1 b: x3 t) B
  方法是:将那些不能安装的软件的安装文件拖拽到Windows XP桌面上,然后用鼠标右键单击文件图标,选择“属性”选项,并选择需要的操作系统兼容模式,这样就可以正常安装软件了。

文章来源:茂名电脑城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到桌面?其他地方都可以的

网友:
是啊!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2013-10-20):
我试试看  这不兼容害人啊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吧.. 一般是WIN7运行不兼容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