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码 6

楼主(2011-09-15):
主板L-VK8M890G,开机无显示,诊断卡跑码6
这个表是我测量部分地方整理的:

各位给点维修思路呀
感觉电源IC没有问题,因为输入首先由电压输出,同时,分别上cpu和cpu诊断卡(cpu带灯测试座),核心电压有变化
请教大家,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你的诊断卡这么先进?是主板诊断卡还是CPU假负载啊?

网友:
在线关注,大家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乱码啊

网友:
6还是第一次听说,换个诊断卡试试啊 ,有的板子会挑诊断卡的。

网友:
有些诊断卡跑的代码都没听说过

网友:
我觉得诊断代码问题不太大,怎么解决CPU供电偏低的问题呀?1.12V电压不对,AMD3200,标准电压1.4V,至少1.2V才行呀

网友:
检测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