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1-09-15):
主板:661FX-M7 REV:1.1        上cpu带灯测试座,cpu的供电和时钟均正常,复位上有电压1.2v,但按复位键没有电压跳变,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一闪一闪,时钟灯正常,PCI槽的A15有3.3v电压,按复位键没有电压跳变,应该怎么去维修呢?我是新手,跟大家请教

网友: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关注

网友:
F_PANNEL的RST的针脚电压正常.3.3V

网友:
  干南桥,我一般这种豆是直接干了,

网友:
复位针电压1.2V偏低,正常应该3.3V

网友:
我说复位1.2V是CPU带灯测试座上测得的CPU复位电压

网友:
跑一下线

网友:
具体怎么跑啊?请细说一下……

网友:
.........这有回答跟没回答是一样的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的故障应该是PCI有复位CPU没复位,北桥或是U座子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