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的温度96,CPU却30度,有点吓人

楼主(2011-09-15):
刚装的机子,MSI的主板,G620的CPU,鲁大师测主板的温度96,CPU30度,用了一个上午没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
鲁大师那样的业余软件你也敢用  还是有evst之类的专业软件吧  或者直接进bios查看温度

网友:
手感烫手不烫

网友:
鲁大师软件不一定准 换个软件测一下

网友:
呵呵,鲁大娘的数据就不要信了吧!

网友:
测温的传感器有问题.主板那么高温度还能用啊???

网友:
任何软件测出来的数据不一定100%都是准确的,这个是例外的

网友:
不可能吧楼主,这是电脑主板不是铁板,九十几度都可以烤肉了!

网友:
上次 鲁大师测我CPU零下56°  看到我很纠结

网友:
排除鲁大师不准的因素,就算主板真的这么烫也是有保修吧。不需要自己动手的。

网友:
不要相信这样的软件,不难的

网友:
你用手摸一下主板就行了呗  不烫就把鲁大师嫁给凤姐

网友:
最好就是信自己的手。。热不热自己说话。

网友:
鲁大师的信用是不过关的!不能信

网友:
鲁大师软件不准 换个软件测

网友:
摸着烫不烫手在说,一般不用鲁大师的,

网友:
不要完全相信测试结果。用着没问题就行啦。

网友:
软件测温不可靠,我的奔d2.8用鲁大师测一会5度瞬间又会到100度

网友:
看来鲁大师看到这贴要哭了···96度···的确厉害

网友:
悲剧的是,好多不堪太懂的客户,都把鲁大爷、三百六当圣指了。谁都不信,就信鲁大爷和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