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09-15):
联想ld195wd不通电,高压板的p5806nd5g击穿,引起的电源保护。我从新换上后几分钟这个管子有烧了。高压驱动芯片bit3501我也换了,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
排查一遍还有没有电阻变大

网友:
查反馈电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全量了,阻值都正常!谢谢上面那位大哥,我改高压板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线圈局部短路

网友:
电路不明白,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实在不好修的,就直接改版的了。我上次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来学习学习,顺变来顶顶11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5388-1-1.html

网友:
不好修的就直接改高压了,现在高压板也就那么十几块钱,改一个快多了,节省的时间去修其他的机器了,这样也不亏啊!

网友:
帮顶一下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