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桥 神马IO啊!!!!

楼主(2011-09-15):
【迅维培训中心】实地主板维修培训毕业学员:黄坤
型号:技嘉GA-K8U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 代码EE

故障原因:桥坏
这几天生意不太好,一开门来一块板子心里有点小激动,顾客说板子一插上电风扇就会转,(心里想不就自动上电说的这么复杂),拿过来上电测试自动上电跑都没跑就EE,哎不好修啊!拔掉电源,开始打2极体值打呀打呀打呀什么供电什么什么的都是好的,一打USB的对地就短啦啊!o(︶︿︶)o 唉打了怎么多年的USB2极体值终于派上用处啦啊!老板说那就换桥吧,TMD费了就牛傲虎之力才把桥上面的散热片取下来,去下啦我傻眼了这是神马桥啊再看看IO   TMD神马IO坑爹啊!!不说啦直接上图,特地多拍了几张知道你们爱看图。
没生意求加分

网友A:
754的还是939的?杨智的单芯片

网友B:
smsc的IO  ULI的桥啊。不常见的桥而已。课件中有这个桥的图片呢。忘记啦?
新手不错。碰到USB打值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sc的IO  ULI的桥啊。不常见的桥而已。课件中有这个桥的图片呢。忘记啦?
新手不错。碰到USB打值桥坏的。

第几页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sc的IO  ULI的桥啊。不常见的桥而已。课件中有这个桥的图片呢。忘记啦?
新手不错。碰到USB打值桥坏的。

系统有问题课件好久没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sc的IO  ULI的桥啊。不常见的桥而已。课件中有这个桥的图片呢。忘记啦?
新手不错。碰到USB打值桥坏的。

真是难的啊     打了这么多年的USB第一次帮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C:
呵呵 前段时间有客户拿来一块修过 说本来不想修的 因为板上面写了 pcb made in taiwan 就认定是好板 一定要搞好 于是开工量啊量 因为单桥 用灯座测了下 一大片不亮 不管 uli的芯片没领教过 先看了下 vtt电压没有 跑到了一个类似lm393的芯片还是专用的 后来找了图纸 大概是条件没有满足 仔细一看 桥的下侧 断了11条线 准备接 客户直摇头 我一咬牙 花了几分钟接 测通后 还用绿油封住 好了 跑码c1 amd的 换cpu 不成 打开cpu座子 妈呀 针孔 7八处硬伤  哥么你早说啊 cpu插不进 就别强插 先看看针脚有没有歪掉好不好 顿时心里哇凉哇凉的 别问了 难不成还要换个座子吗 得 没心情伺候了

网友(点评):
最郁闷的就是修液晶电视了,客户说不通电,修了几个小时,搞好了,零件换了一大半,结果点亮,屏坏了,直接晕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前段时间有客户拿来一块修过 说本来不想修的 因为板上面写了 pcb made in taiwan 就认定是好板 一定要 ...

呵呵     当你踏入维修这一行业就注定了你悲剧的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     当你踏入维修这一行业就注定了你悲剧的人生

技术学的差不多了 玩够了 就该准备悄然淡出了  这个神马桥 华擎华硕的板上见过几次 孙老师的书上说过比较低端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学的差不多了 玩够了 就该准备悄然淡出了  这个神马桥 华擎华硕的板上见过几次 孙老师的书上说过比较 ...

    嗯嗯   饼哥也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4的还是939的?杨智的单芯片

是的是的     杨志

网友E:
扬志的桥,这个桥性能不好,不过价格很便宜~~~~

SMSC的IO 一般Intel的原装主板爱用这个IO~~~

网友F:
IO是不常见,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是不常见,修好了没有

额   桥坏了你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扬志的桥,这个桥性能不好,不过价格很便宜~~~~

SMSC的IO 一般Intel的原装主板爱用这个IO~~~

嗯嗯   就是桥挂啦

网友:
学习啦!!!挺倒霉的!!!

网友:
换主板算了,奶奶的鄙视那些说什么什么好的客户,哈哪破烂当宝贝呵呵!你应该刺激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