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 和ASUS F8D的显卡板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9-15):
ASUS F8S 和ASUS F8D的显卡板可以互换吗?一个是8600,一个是9300,不知道能不能互换,今天一起接两台,还以为是同一个型号的,一样的外观,以前也修过这个型号的,都是显卡板的问题,只需要拆后盖拿出显卡板就行了,噢对了故障还没和大家说,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基地也有好多这个贴子了,我都是拆下来按一下,然后装上去都可以显示了,一台用了几个小时还没问题,等下把它加焊下,以免返修,还有一台显示了但进系统时不正常,显示9个画面,所以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再按下就又不显示了,用另外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那台机的显卡装上去还是一样不显示,请问这两台机的显卡不可以互换吗,要买显卡板时需要注意什么,免得买回来不能用,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刷下bios可以的

网友:
好像可以换吧,要刷BIOS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谢谢,这个显卡可以换但要刷BIOS,这个淘宝的卖家告诉我的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