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700A显示器改换驱动板故障高手指教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15):
开关条线已经全部接好 新改的通用驱动板 5V也接好了ON/off接的也是正确的还有地也是,按理说应该可以正常才对 但却不行ON/OFF变成了5V 不能正常工作 电压基本都正常 有人说是电源板上有个反馈信号也要接过去 可是我从来都是这么改的至今才出现这种问题 也不知道改怎么接  请高手帮助 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更换驱动板  你通电后指示灯肯定亮了吧   要是亮了  你看看是不是要从写一下程序了

网友:
故障说的不全,不能用是不能开机呀,还是黑屏,暗屏,指示灯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