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风扇问题

楼主(2011-09-15):
笔记本现在一开机那风扇就不停的转、重新装过系统还是一样、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一直转有什么不对? 散热好呀

网友:
.........- -风扇要不转你才说他是正常的额 ?

网友:
是一直转的,温度高了就快了,温度低了就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风扇改成常转的啊

网友:
估计LZ的意思是风扇响的厉害吧!以前不响还以为不转呢!
响的厉害的话只有清灰看看啦!

网友:
清清灰,或者风扇上点润滑脂

网友:
估计是温控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