懊恼的LG 迟迟不来的22V

楼主(2011-09-15):
LG W1942ST 电源板 只有5V 没有22V 问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列子 指教下 修好了咱给加分 ,

网友:
楼主 修什么啊  换板子了

网友:
对大家心冷

网友:
有一组电压出来就很好修了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检查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顺便测下开关变压器22V的那组线圈是不是通的

网友:
没有升压,你查看是哪个管升压的

网友:
4楼上的很对。有一组电压出来就好修。有5V就证明前面振荡部分工作正常了。查后面有没有短路。将负载断开。分清前面还是后面问题就行了。

网友:
确定5V正常吗?如果确定正常那肯定是22V肖特基管坏了,或是22v上大短拉低了

网友A:
高压烧黑了  顺便问下22V怎么改加高压条 ,

网友:
断开高压。应该是高压短路了。改高压网上有帖子的

网友:
0V肯定短路了

网友:
22v  高压板 有的卖的      买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烧黑了  顺便问下22V怎么改加高压条 ,

找10-25V宽电压的高压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