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或深圳,有能修屏竖线的同行不

楼主(2011-09-15):
如题,有的联系下我,我有一台联想LM190AH的液晶屏在换灯管时弄松了右边的屏线,现在右边有三厘米宽的彩条竖线,按压屏线有变化.屏型号是:M190PW01,或者有同型号二手液晶的也可以.QQ:627810605
联想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
屏上有线一般只有换了,

网友:
这种故障修复难度大
反正偶是从修好过

网友:
你那屏AU的.. 我这没备件..有备件的话.可以修.

网友:
惨拉!!!!亏大拉

网友:
修好也用不了多久啦。

网友:
楼主倒霉了! 自己的店吗?

网友:
是自己的店,当交学费了.

网友:
要有专门的焊接设备所以维修贵。。。维修好了。也返修大。还不如换屏实在~~

网友:
深圳宝安 东方维修工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