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11-09-15):
显卡冷机出现花屏,工作几分钟后一切正常,擦了金手指,清理了下灰尘也不行

有人说会是电容性能下降引起的,但是这个显卡是新的,才用不到2年,而且是固态的

网友:
屏幕上全部都是方格格 或者是细条纹,根本看不到图像,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代换过了

网友A:
代换了也是一样你怎么肯定是显卡的

网友:
显卡花屏
显卡花屏的问题:按照通常情况,请逐步检查...
1. 显示芯片散热不良;
2. 金手指接触不良;
3. 电源负载不够,滤波不良;
4. 显卡与其他软硬件冲突;
5. 软件运行时的分辨率问题;

最糟糕的可能性是——显存坏了。

以上几种可能,只有“电源负载不够,滤波不良” 和 显示芯片散热不良 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了也是一样你怎么肯定是显卡的

代换过以后,确定是显卡问题的
这块显卡装到别的机器上同样出现问题,换别的显卡正常,这就叫做代换法

网友:
电容漏电 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BGA虚汗、显存虚焊、电源电路有问题都会引起花瓶,这个要具体检测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