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开机无反应,灯不亮。

楼主(2011-09-15):
AOC 915SW显示器,插电开机无反应,电源灯也不亮。测电源板 24V 5V输出正常。开关键有3.3V电压。换开关键问题依旧。

网友:
有输出,那表示主电源没问题,,按道理电源灯应该亮呀,换个通用驱动点屏试下,

网友:
驱动板 可能性大了      用通用的试试呢

网友:
烧机不超过2A,应该是某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查其它按键有没有不良 漏电 然后查开关信号电路

网友:
刚测了晶体的两个脚,都是1.6V,对不对。另外,那个RST复位信号怎么测出来。

网友A:
驱动板有供电吗。多少V 。按键有电压吗。如果按键有电压的话。将整排按键拔掉。在驱动板上短接开机脚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有供电吗。多少V 。按键有电压吗。如果按键有电压的话。将整排按键拔掉。在驱动板上短接开机脚试试。 ...

全部有电压。按键换过。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建义你换板算了。换原装板就快。但成本高点。改板便宜点,但花时间啊。跟客人报价报高点吧。我始终认为做我们这行的。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问题多了

网友:
换板吧,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打算修了。这个是同行拿 过来的。刚才才说,他给客户报了几十块的维修费。没法修了。另外,我去吃饭时顺便找了找那晶振,都没有那样的。也修不下去了。
现在就是从MCU那里开关键有3V的跳变进入MCU。但ON/OFF信号从MCU脚位上出来一直是1.2V。不变。RST脚位。按开关无反应,是0V .晶振两脚全是1.6V。没思路了。

网友:
这是通病,维修站接这款机子好多的!

网友:
但ON/OFF信号从MCU脚位上出来一直是1.2V
这电压就不对!应该是MCU问题!

网友:
学习了,驱动问题

网友:
MCU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高压板,高压板的开关管坏也会引起不加点

网友B:
AOC 915SW显示器
电源板 是16V 5V输出  我手里有这款机子  是不定时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C 915SW显示器
电源板 是16V 5V输出  我手里有这款机子  是不定时花屏

朋友。这个是24V输出的。电容为50V。看电路是有三路输出的。5V 12V 24V,其中12V的输出元件没有。用的是24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