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0的问题没有3V 5V

楼主(2011-09-15):
TPS51120的启动脚是那几个 我查REF2V没电压,EN1 EN2也没电压,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换了  试过没有 。。。

网友:
二十脚有没有十九V哦。

网友:
下个白皮书  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查电路图  看供电和控制正不正长

网友:
首先不能短路,查V+,SHDN#

网友:
没有REF,换个芯片试试先

网友:
芯片都换过两个了,供电19V有,不知SHDN是哪个脚,电路图上找不到SHDN这脚啊

网友:
5V  线性短路了!!!  吧5V 电感断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