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275P-01电源维修

楼主(2011-09-15):
型号: H275P-01
故障:无输出,无待机
维修:
       1,此机采用TNY278PN的待机芯片,此芯片易损,修了十几个,换之,待机正常。
       2,有几个电源好待机后,短接绿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测整流管二极管均正常,换UC3843均无果,最好经过代换,确认小板上的芯片 WT7505有问题,换之,搞定。
      3,还有两个换了WT7505还是转一下就停,最后是换小板上的22UF电容搞定。

网友:
犀利、楼主 好技术啊!

网友:
现在电源好像不怎么修得起价钱。。不知道你们的电源一般修多少钱??

网友(2011-10-18):
不知道TNY278PN跟TNY258PN能不能通用呀?

网友:
10 到15元,没事干时练手。

网友:
楼主一定是一个电源修理高手,电源板子小,元器件密集,修电源是有耐心的。

网友:
电源维修这东西值得深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