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与CRT显示器的区别

楼主(2011-09-15):
LCD与CRT显示器的区别

    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液晶显示器,以这技术所制造的显示器厚度比一般的CRT显示器薄很多,因此在早期主要是用于笔记薄型电脑上,现在市面流行的为TFT-LCD显示器。TFT为薄膜电晶体,其工作原理是在下面我再为大家解释。

  CRT阴极管显示器的工作原理与电视机的显像管差不多,在真空的显像管中,把在尾端产生的电子照射到前方的磷质显示器。传统的CRT显示器由于需要内藏真空显像管,因此身形比LCD显示器大很多,此为LCD液晶显示器的其中一个优胜之处,由于体积较小,所以放置时的弹性也较大。而次要考虑的就是用家身体健康问题,由于传统的CRT显示器内含的电子光束在运作时会产生很多静电与幅射,因此长期使用,会对眼睛有损害,造成近视等问题产生。而LCD液晶显示器,由于运作时无须使用电子光束,因此没有静电与幅射这两种影响视力的问题存在。

  传统的CRT显示器一般所标示的尺寸不是荧光幕的可视范围,如以一般的15寸显示器为例,虽然标明的尺寸为15寸,但其真正的可视范围可能只有14.1寸左右。如17寸的显示器可能只余下15至16寸的可视范围。但是LCD液晶显示屏所标示的尺寸却是实际的可视范围,如一般的15.1寸的LCD液晶显示器的可视范围是完完全全的15.1寸,可方便用家选择。

  由于现今的LCD液晶显示器能够以数字形式运作,但是由于要另购有数字插头的显示卡,所以现时的插头还是以传统的D-Sub为主。到底使用数字介面有何好处?好处就是如果显示器与显示卡双方也使用数字介面的话,在传输的过程中,便不会有信号的流失。同时,由于数字插头生产时所须使用的元件较少,所以可有助减轻成本。虽然现今大多数的液晶显示器能兼容现时流行的D-Sub插头,但其余的类比与数字的显示器插头之多却令人眼花撩乱。是传统的类比式的显示器插头,虽然不论用在传统的CRT显示器或是今次的主题LCD显示器,使用数字化接头的画质绝对比传统类比式的接头佳。但是如要使用新式的数字插头便需要购买设有该插头的显示卡,大大增加了整体的成本,因此厂商依然在设计时保留D-Sub插头,但当使用时可能会受干扰而使影像失真。

注:
  Digital Flat Panel Group是数间电脑公司所组成,其中包括Compaq及Ati这两间较大的公司。是为数字介面插头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但是由于其解像度限制于最大只能做到1280X1024,因此未来所推出的高解像度LCD显示器便不能使用,所以其前景不太明朗。
  DVI-Digital Visual Interface为以Intel为主的Digital Display Working Group(DDWG)研究所发明。由于此介面支援Panel Link技术,因此它的速度是DFP的两倍,同时也能输出高于1280X1024的解像度,及能与DFP接头兼容,是现在最流行的数字介面。

网友:
哦 学习。。。

sisv3 -5 不要发学习了之类的回复 =灌水

网友:
又是一个混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