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认串口硬盘,但是不能做系统

楼主(2011-09-15):
主板能认串口硬盘,但是不能做系统,主板应该是精英的那种紫红色的,上3.0以上的U,内存是二代的内存槽子,两个串口线接口,本来用着好好的,放三天假回来后就不用了,硬盘进系统就只能进到XP的出现的界面,没有办法做系统,GHOST的不能GHOST,完整版的直接死掉了,PE进不去,死机,用一个全新的硬盘进去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是拔掉硬盘,就不死机,也不蓝屏重启,看一下CPU温度是92-93的样子,不知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昨天刚碰到一例跟你类似的,把CPU拆下,机箱清清灰,重新上导热硅脂后正常了

网友:
清理一下电脑灰尘

网友:
CPU散热不好,导致死机重启

网友:
但是接串品光盘能行,不接硬盘就不死机,另外两个串口的插口来回换,光驱就能认到,也能读光盘,也不死机,而就是一接上串口硬盘就不行了,在COMS中能认出来,但是就是不能做系统,一做就重启,PE进不去,也是死机,完整版的直接黑屏,。

网友:
1 清灰 2bios里硬盘的传输模式不对。3内存接触不良或兼容性不好。4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