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8自动断电 诡异现象

楼主(2011-09-15):
接到一个本子
故障说是能开机 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

初步判断是温控线路问题

拆机 没什么异常 只是这个本子客户自己拆过 拆下看到猫接口有损 仔细看猫接口里面的两个针短路了 这与这次的诡异现象没有太大关系

测了一下温控电路 正常
就裸板测试 跑3DMark  风扇狂转 没问题嘛 ! 心里面乐滋滋的

但装机后 问题来了——

装上键盘 以防万一 先跑跑看
3DMark跑了两个场景 硬盘咔的一声 自动断电了!
心想坏了!
但拆机 裸板跑3DMark 跑了半个小时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奇了怪了!

经过反复试验

发现只要加上C面的壳 不管打不打螺丝 触摸板、指纹识别的线连不连 跑3DMark测试 玩游戏都会断电
最长不超过5分钟
只要把C面的壳子一取下来就没问题!

可能有短路?仔细检查过 没有接触到主板上啊?就算有短路也应该一开机就有问题啊....

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点评):
一点都不诧异,是主板上某处黑色的绝缘纸被撕掉,机壳是导电屏蔽的,某处短路了,好好查下。

网友(点评):
把螺丝孔上都点上502在装起来试试,我曾经碰到一个一装起来就没待机电流,点上502百试不爽

网友:
触摸板的线有没有接,估计是那更线短路

网友:
如果是c壳就检查检查触摸板

网友:
还别说,我曾经弄过一个机子。神州的,平着放,用不了半个小时就会断电。。只要把机身侧面放着。。用多久都不会掉电。。。后来还给客户了。。。。。不修了,诡异的很啊

网友:
C面的线不管接不接都断电 螺丝也是一样 只要卡扣按上去之后

网友:
按照描述过热断电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 装了C壳 温度 没有那么快 散发出来

网友:
诡异得很呀

网友:
要是不插触摸板  还会不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