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无待机

楼主(2011-09-15):
请师傅们帮忙看看  这个IBM T60 无待机 正常Q34 G级是6V左右 现在是20V 他的电压过不去

网友(点评):
那就先查下U61正常不

网友:
楼主 说明白一点  。。。。

网友:
什么也不说,发个图有什么用

网友:
图上写了啊  Q34G级正常是6V左右 现在是20V

网友:
学习下。。。。。。。。。。。。。。。。。。

网友(点评):
你这是灌水呀,是要被扣分的

网友:
图我放大了没有怎么看清楚,Q34是P管把,看看那些电阻和Q31、Q78

网友:
查g极从哪来的

网友:
哪位师傅帮帮忙啊

网友:
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MAX199几   这个好像很容易坏的

网友:
看下充放电电路、、、

网友:
查保险后面的电路到G极的元器件,重点是那三个MOS管,

网友:
有些机器待机电路不正常这个电压也会偏高,这个管子不工作的.'

网友A:
Q78和Q79的控制级都应该为高电平导通,这样就可以对Q34的G级电压分压,低电平导通过去。

网友:
20V的电应该是前面的那条线直接送过来的,而后面的几个电阻有接地,只有那能把电压拉低,是不是这几个电阴坏了。我是菜鸟,若没对,希望指出哈,那两个三级管是什么信号?温控?后级PG信号?负责保护后级的吗?

网友B:
Q51应该是插上适配器就是导通状态,Q78,Q79应该是接受后级传来的信号负责保护后级,有异常情况的时候 ,关闭前级电源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p沟道的Q34MOS管,截止了,保护了,所以,正常工作要工作在导通状态,控制信号是,东芝芯片,跟H8,那边控制的,所以去查那一边的电路.

网友:
G极6.6V是正常的啊,要考虑后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79控制极要是高电平,现在是不是

不是哦 都没有电压

网友C:
这个是H8控制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51应该是插上适配器就是导通状态,Q78,Q79应该是接受后级传来的信号负责保护后级,有异常情况的时候 ,关闭 ...

Q78的3脚3.3V是哪里来的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78和Q79的控制级都应该为高电平导通,这样就可以对Q34的G级电压分压,低电平导通过去。

是啊 可是他就没有高电平啊 Q78第3脚那里的3V是谁发出来的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可是他就没有高电平啊 Q78第3脚那里的3V是谁发出来的那

楼主你近视了?没看到Q78的3脚是经过一个电阻R369上拉过来的么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查一下管理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哦 都没有电压

tb62506的55脚不能有电压,高于0.5就会过温保护,如过正常就是欠压,某一路电压没有出来引起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tb62506的55脚不能有电压,高于0.5就会过温保护,如过正常就是欠压,某一路电压没有出来引起的保护

电压开启转换后没有反馈回来也会引起保护

网友:
我要说的是,你先去理解一下这些管子的导通原理。然后去修!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你有图复制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个管子不用管他吧。有19V进,有19V出就行啦,这个管子的G不用也没事吧。我是菜鸟发表的只代表个人。

网友:
TB工作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Q78的3脚3.3V是哪里来的那

正常情况下,Q78第三脚的电,应该是适配器经过R369分压后的电压,如果不正常,可以考虑是不是有其它电压串过来了。

网友B:
那两个负责保护的二级管都不以不管他,说白了,直接取了不要。飞线让Q34导通。大不了出异常情况不保护。其中得看下有没有适配器侦查信号线。不然,认不到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负责保护的二级管都不以不管他,说白了,直接取了不要。飞线让Q34导通。大不了出异常情况不保护。其中 ...

直接飞线能行吗 我也想过 可是没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管子不用管他吧。有19V进,有19V出就行啦,这个管子的G不用也没事吧。我是菜鸟发表的只代表个人。

G级部是低电平 Q34不导通 怎么有电压啊

网友:
这个问题  我遇到好几个  但是我都没有解决   希望楼主说下思路

网友:
我也没有解决那 还有个T43也是这个问题 我都快郁闷死了

网友:
顺着电路往回找!

网友:
检查 Q51和Q79看导通没! 必需得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H8控制的吗

你看一T60的图纸,重点查一下,Q79 g极 控制电压,修出来了,3.3V, 上面的电压就,有了,20V,就会过去了,这里的组合是个分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