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5800档LOGO

楼主(2011-09-15):
开机档LOGO,加焊了南桥,裸板试机,开机关机,好了几回,装上一开又不行,

以为南桥坏了,发了个新的南桥,还是一样。

有人修过这种机,这种问题吗?

网友A:
B IOS的问题试过没有。

网友:
外围设备考虑了吗/?

网友:
附件问题一一试着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IOS的问题试过没有。

BIOS没有试。

网友:
PCI HD总线或者总线设备有问题都可能挡LOGO

网友:
注意网卡,键盘接口。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刷一个BIOS 试一下,然后裸板试一下。。。把外设拆了试一下。。比如声卡,。网卡等等

网友:
刷bios  换IO  拆外设  就i这么多

网友B:
裸板也档LOGO,就拆拆东西试试吧,声卡,网卡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也档LOGO,就拆拆东西试试吧,声卡,网卡等等。

不用拆了,无意间,加焊了下EC,OK了。

网友C:
烤 怎么简单的啊 看来加焊流 也能起到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 怎么简单的啊 看来加焊流 也能起到作用啊

害得我发了个新南桥,NND。日死。

网友:
这有什么 没换下次用 郁闷的是换了才搞好 那才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