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楼主(2011-09-15):
965换了改良显卡为什么显存比原来小了。只有64M原来是128的

网友:
显存问题????没有在意

网友:
跟显卡没关系吧,现存是不是做掉了?

网友:
换了个假冒的吧

网友:
不会把大哥,还第一次听说换了显卡显存小了,软件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