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主板跑38

楼主(2011-09-15):
V星G31主板跑38,用路铁头在BIOS上面加热一下就能开机,关机后又是跑38,在加热一下又能开机是什么问题,BIOS坏了吗?

网友:
桥有一定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主板故障啊,好好检测下,是不是由其他硬件造成的

网友:
有的主板到38就亮机了,楼主这片板在亮机的时候跑多少呢?清CMOS后如果不行加焊下桥试试吧。个人建议。

网友:
跑38我试过一次,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跑码39  或者39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压下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AMD的板把?是的话建议你压桥把!

网友:
看看内存  不行估计得做主芯片了

网友:
bios 接触不好把

网友(2012-03-21):
晕,我这有几快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3-10-09):
我也有一块,不知怎么搞。

补充内容 (2013-12-14 18:22):
学习几个月的主板了,发现38多为桥虚焊,也有外设引起的情况,不过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