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问题

楼主(2011-09-15):
昭阳E290M机器,待机0.007,查无3,5V芯片是MAX8734A,测20脚19V正常,第18,25脚没有5V_AL和3V_AL这两个线性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翘起这两脚18上有3V,25脚没电压。芯片换过几个了都一样

网友:
LDO有没有短路啊.要不注意下SHDN#看下..

网友:
芯片换好没有哦?要不就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3,5V线性没产出跟SHDN#信号没关系啊

网友(点评):
未必没关系

网友:
短路也已经排除了

网友:
跟SHDN#有关系的

网友:
shutdown如果有效的时候线性也是不允许输出的。8734周围多看看吧。

网友:
怎么会没关系呢?  总控制信号要看的吧,参考电压要看的吧?

网友:
ref的外接电容有没查过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线的!

网友:
18脚 出了 3v?

网友:
这芯片哪有shdn脚位啊?

网友:
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总开启、单元开启、线性电压5V、基准电压那里有问题就直接查它的外围电路。

网友:
看下13脚TON是否有19V,没有可以查这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