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诊断卡无显示。

楼主(2011-09-15):
我手上有一块昂达的主板,开机诊断卡无码,CPU应该是没工作,这个跟它的北桥有什么关系吗,如果北桥有故障会引起这样的现象吗,,~!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把时序基础  搞清楚点再来这里请教!!!!!!!!

网友:
你得先确定主板通电了吗?

网友:
上电时序我看了,~!现在是通电CPU不工作~~!我应该查查那里,CPU供电吗~!

网友:
加电看看CPU烫不、再看CPU供电!

网友:
检查下CPU的供电电路《家电摸下CPU发烫不?

网友:
主板故障可能也会。
先从主板供电,CPU供电,北桥这样顺序查。
修好了说一声,互相学习。

网友:
查查各各主供电是否正常     。。。不过Bios和桥都有可能

网友:
这是我测量的CPU旁边的8脚芯片的数据,请高手们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CPU不工作,我想查查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这里面应该有从电源管理芯片,如果主管理芯片有问题也应该能反映出来吧~!师傅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