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常识

楼主(2011-09-15):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常识
一、电源适配器(以下简称电源)的标称电压和电流是什么意思?

    首先,,一般电源标称的电压,是指开路输出的电压,也就是外面不接任何负载,没有电流输出时候的电压,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此电压就是电源输出电压的上限。

    对于电源内部使用了主动稳压的元件的情况下,即使市电电压有所波动,其输出也是恒定值,象市面上一般的小变压器,比如随身听之类配的电源,如果市电波动,该电源的输出也会随之波动的。

一般来讲普通电源适配器的真正空载电压也不一定和标称电压完全一致,因为电子元件的特性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有一定的误差,误差越小,对电子元件的一致性要求越高,生产的成本就高了,所以价格也就贵一些了。

另外,关于标称的电流值,无论任何电源都有一定的内阻,因此当电源输出电流的时候,会在内部产生压降,导致两件事情,一个是产生热量,所以电源会热,另一个是导致输出电压降低,相当于内部消耗。

    二、都是同样标称电压的电源,输出电流不同,能不能用在同一台本本上?

    电源电压一样,输出电流不同,能不能用在同一台本本上。基本的原则是大标称电流的电源可以代替小标称电流的电源。估计有人会这样想,觉得大标称电流的电源会烧坏本本,因为电流大了嘛。实际上电流多大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负载,呵呵,,想想初中的物理就知道了。

  当本本高负荷运转的时候,电流大些,本本进入待机的时候,电流就小些,大标称电流的电源有足够的电流余量。反之,有人用56w的电源代替72w的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原因是通常电源适配器的设计留有一定的余量,负载功率都要小于电源功率,所以这种代替在一般使用上是可行的,但是剩余的电源功率余量就很少了,一旦你的本本接了很多外设,比如两块usb硬盘,然后cpu全速运转,再有一个底座,上面来个光驱全速读盘,再加上同时给电池充电,估计就危险了,要随时用手摸摸你的电源是不是已经可以煮鸡蛋了。所以最好不要用小电流电源代替大电流电源。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常识(2)

    三、一模一样的机器,别人的电源温温的,我的总是很烫,为什么?

    先不要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先看看你的本本在干什么,是不是像上面说的两块USB硬盘,CPU全速运转,硬盘疯狂读写,光驱全速读盘,同时给电池充电,大声放着音乐,屏幕亮度最大,无线网卡一直在侦测信号等等,善用电源管理,根据任务合理调整本本的工作状态是很重要的。

    四、电源标称电压比我的本本电池电压高很多,不会出事吧?

    首先,要知道的是,电源给本本供电与电池给本本供电是不同的。

    电池供电,电池的输出是纯直流,干净得很,电池的电压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设计得很高,锂电池的化学特性决定了一节电芯的输出电压只能在3.6V左右,所以很多电池都是采用三级串联的方式,10.8V也就成了很流行的电池电压。有些电池的标称值比3.6V的整数倍稍大一些,比如3.7V或者11.2V等等,其实是为了保护电池。

    电源供电,情况就复杂一些,首先需要对加入电压进行进一步的稳压滤波,以保证在电源性能不很好的情况下稳定工作,稳压后的电压分城两个部分,一路给本本工作供电,另一路给电池充电,给本本供电的那部分同电池供电的时候相同,而给电池充电的那部分需要通过电池的充电控制电路才可以加在电芯上,控制电路可以很复杂,所以电源电压必须大于电芯电压才有充分的能力供应给充电控制电路的各单元。最后真正加到电芯上的电压决不会是你的电源标称的电压。放心好了。

   另外搜索了一下,大家看看电池的充电控制电路包括些什么东西,应该包括初级稳压、精密可调谐稳压、可控硅调节脉动输出、稳压输出、电流反馈、芯片充电过程记录与运算、充电程序自反馈调节参数等等,呵呵,是不是感觉还是很需要消耗一部分电能的啊。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常识(3)

    五、为什么理论上原配的电源通常比非原配的电源要好?

    呵呵,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本友关心的。理论上来说。原装的电源肯定好一些,但是,实际使用可能感觉不到差别。通常我们的设备都有一个电压输入的安全范围,比如一个2.5的移动硬盘,它是要求5V加减5%,过高或者过低,保护电路会停止设备的工作。如果保护电路启动,那说明在这之前,你的机器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它设计所能承受的上限或者下限,这对机器的寿命都是有影响的。(当然,这里提到的非原装电源,还是做工好的,劣质产品,就不要提了。)

    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本本的数据安全,突然的自动保护而停止工作对于计算机来说是很恐怖的事情,尤其是很多不用电池的朋友。有的时候计算机莫名其妙的重新启动也和此有关。

    对于原装的电源来说,厂家很清楚自己的电源需要有多大的负载能力,计算出来的安全的标称电压电流肯定准确的多。

    然而如果使用的是非原配适配器,比如通用型的变压器之类,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认真考虑,这是用户就只能从电源参数上尽量想办法获得兼容,但是每种适配器的内阻是不同的,标称电压的允许误差可能不同,标称电流输出下电压的变化范围的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果你不是仔细测量了相关数值,肯定,是有风险的。

    这就是原装与非原装的区别,这里可没说到劣质电源啊,这样的货色,肯定是更不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