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cr400超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9-15):
   前两天来了个V星cr400的笔记本,故障是插适配器上到0.015安后掉到0。。。(我的理解是上电上不去)电池单独能触发,不显示。。。适配器和电池一起适配器电流能上到0.6多安。。也是不显示。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上触发之后拔掉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掉电。。。。。补充一点,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的时候也不充电的。。
   由于此板是mcp79的芯片组,也不知道其属性。。。之前测了桥上有个电容,只有2欧左右,和桥边上一个电感直通,遂下了个桥回来。发现拆掉此桥之后桥上电容不短了,板子上的电感也不短了。。。把新桥做上去之后又恢复原状了。。。由于此板无图纸,有点棘手。。。。关键是之前买了个桥一百来块修不好就浪费了。。。
    各位仁兄给支个招。。。。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你看看供电电路吧   可能是地方有短路了

网友A:
不是吧,有短路的话电池为什么能上电?刚卡找到了ec的pdf,发现ec的ac 0k脚插适配器为3.3v,插电池也为3.3v。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
上电掉电,肯能是某一个电压没出来吧。
测测大电感看看电压出全了没有啊

网友:
主供电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有短路的话电池为什么能上电?刚卡找到了ec的pdf,发现ec的ac 0k脚插适配器为3.3v,插电池也为3. ...

你不知道电池和电源不是一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电池和电源不是一路吗

到了公共点以后还不一路?电源和适配器一起插上可以触发。。。。。貌似是跑u了,到0.6多安。这个时候拔掉适配器或者电池都不会掉电。。。。单插适配器电流就从0.015安掉下来。。单插电池也能触发。。ec也是有个bios的,这种美图纸没资料的也只有随便搞搞看啦

网友:
那应该是有电压偏低  你在擦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