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楼主(2011-09-15):
开机进到WINDOS画面掉电,但是进安全模式可以正常使用,有那位大侠遇到这样的问题,多多指教

网友:
前两天接到一台,南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进系统就挂,硬盘系统内存都换过BIOS也刷过,最后换板了,已经修成这样了,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神州天运f4200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老是掉电  我一准备换板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掉电难弄 特别是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先从软件吧  看看会不会是驱动啊 因为进安全模式可以的啊